作bga时候,主板拉伸与平放的区别?

楼主(2016-09-12):
有的人平放,有的人拉伸。
我感觉其中还是有差异的,可是我说不出来。各位大师傅们,怎么看?
主板

网友:
温度曲线设置好基本就行了,个人意见,还跟主板有关

网友:
拉抻的变形小!

网友:
平放?不支或者固定 这样加焊等板子很同意变形的 特别是芯片位于板子中间的时候

网友:
我是平放,压住四角

网友:
拉伸不容易变形 三温区的BGA很少遇到变形的了

网友:
夹起不得变形

网友:
有的太大 又薄的都要变形

网友:
有可能变形 现在的板子变形机会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