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修显卡掉点严重艰难维修

楼主(2016-09-12):
机型:SL410K
问题现象:不显示显卡报警

拆开机器看显卡没被修过,这种显卡都是焊盘灌黑胶的对于,新手来说特别不好取。我是老手了,可能是今天有点不在状态,一下子拔起来十几个点。哈哈
看图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我都不想接的     直接装机拿走   。。。。但。。。。考虑到也挺闲的 。。。。就委屈一下慢慢接了。。。。。。。。。。接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终于接好了。搞得我眼睛都花了(顺便说一下这种显卡掉了点尽量不要用飞线接。容易搭一起短路。用吸锡线接。因为以前老是用漆包线接总是接不好而且高低也不好把握)
想着就看焊上去行不行了。。反正行不行都是直接装机

工夫不负有心人     装机测试亮机正常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维修不易,发帖不易。各位大哥。帮忙加个分。。。。。。谢谢啦)

网友A:
楼主补点用显微镜吗

HUANGGFJ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补点用显微镜吗

没有     用放大镜拍的    掉的点太密集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补点用显微镜吗

不容易啊   接这么多个     帮忙加个分呗

网友:
你是怎样下的显卡哟。。

网友:
厉害,一般不补线

网友:
接线技术了得,自己遇到这么多点,直接放弃

网友:
吊点的好多都不休的   太麻烦

网友:
线挨的这么近也行...

网友:
楼主的接线焊技出神了,拜慕

网友:
难道现在闲了,要低头吗,15块装一个系统,上门10,这样生意jiu火红啊

网友:
掉那么多可能是先起的拉太高了

网友:
有些焊一下就好了,不用去下来吧

网友:
用吸锡线接的话会不会把芯片顶起来啊?

网友:
不过总算是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楼主的手工活儿做的还是蛮可以的!赞一个!

网友:
掉了好几个点  手工不错

网友: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
没有绝缘吗?上点绿油之类的

网友:
楼主牛,,补得一手好线

网友B:
请教一下补线的方法:用吸取线的话,请问如何把线固定在板子上呢?可以详细说一下过程呗~~麻烦您了,线补好之后用绿油之类的盖一下吗?我以前都是掉一两个点,随便用漆包线固定一下就行,看到掉这么多即使补好了做BGA的时候,会不会都连到一起?我之前拆过一个人修的机器,他补的线貌似用某种胶水固定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要是我直接放弃了呢

网友:
掉点补起来比较麻烦楼主威武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  可能是温度不够  有的是黑胶太厉害了   掉太多点了就很难了

网友:
这个飞线好艰难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

HUANGGFJ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

网友:
藏龙卧虎  高手

网友:
这个不好折腾,

网友:
就是担心这样搞好了,以后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
我看到这样的情况直接放弃了

网友:
楼主补点用显微镜吗

网友:
楼主的维修精神,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这样的我一般都是报废

网友:
这样还不换板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补线的方法:用吸取线的话,请问如何把线固定在板子上呢?可以详细说一下过程呗~~麻烦您了,线补好 ...

我固定这种补线的都是用红胶   没用过什么绿胶    我们这里也没有    我是接两个或者三个固定一下       上了胶之后一边用镊子压着一边吹干的      很麻烦的      我也是没事     事情多的时候都是直接报废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