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开机一会花屏

楼主(2016-09-12):
   去集显就好了 有修过的吗 是 U 坏了吗

网友:
不是显卡吗

网友:
可以先换个U试试

网友:
排除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u坏了

网友:
集显的显示信号是从桥发出来的  cpu  桥都要排查

网友:
应该是显卡  要不就换CPU试一下

网友:
换CPU好快吗

网友:
换一个试试呗

网友:
用排除法先换个cpu试一试吧

网友:
二代的cpu爱坏  我遇见好几个了   花屏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
2代U 容易坏  换掉90会好

网友:
花成什么样了了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用一会儿花屏屏的可能性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