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0不出cpu供电 帮我看看

楼主(2016-09-12):
不插cpu 跑马 0.24
cpu集显 对地阻值

cpu对地 阻值

放上 cpu跑马 0.32

大神们 帮我 屡屡 思路谢谢了  修好一定 分享 大家

网友:
要按照时序来查,PWROK1-CPU_PWROK-SVID

网友:
跑什么码啊  cpu前的电压都出齐了吗

网友:
换cpu试一下  几代的啊   二代的爱坏啊

网友:
检查芯片工作条件哦

网友:
说的也不清楚,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前级电压都要查一下

网友:
你这个表达的是啥意思,CPU供电 芯片图纸又没有,发两张阻值的图,yun

网友:
这机器好像南桥坏

网友:
其他电压都有吗   仔细量一下    powergood  这信号正常吗

网友:
看下inter时序 VID

网友:
先看看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下芯片条件

网友:
按照时序来吧哥们

网友:
不出CPU供电,硬启动都没有完成,检查什么开机时序啊,服了你们! 查CPU的PWM电路,检查CPU供电芯片啊,电感,转换场馆,还有自举升压的电容!

网友:
如果其它电压都正常了,那就查查CPU电源管理IC条件吧

网友:
好像只能查IC条件啊

网友(2016-10-18):
有图纸吗?集显的传一份呗

网友:
不断的研究会成为大神的的

网友:
这个只能对着图纸慢慢查了 看看 CPU供电芯片供电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