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2主板维修

楼主(2016-09-12):
开机无触发,短接电源绿线(PSON)CPU风扇能转,查5大待机+3个触发信号 VCCRTC RTCRST 32.768 3vSB RSMST# 三大信号 PwrBTN  slp_S3# pson 测试开机针有3.3V电压 查其它待机条件发现RSMST#电压的0V,重植南桥测试电压正常,试机亮机D:\360安全浏览器下载\chinafix.com.cn迅维网_映泰H61MLC2

网友:
lz是复制论坛里的吧?怎么还有迅维网!

网友:
是啊,楼主你是复制抄袭的?

网友:
rsmrst一般都是电阻三极管出问题还没有试过楼主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