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电流0.5左右掉电

楼主(2016-09-1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G460 板号LA-5751P 开机掉电 客户反映是玩着蓝屏准备装系统 结果就成现在这样 一开始BIOS供电脚电压都没有 后来看到论坛商有说显卡坏的 做了一下显卡 现在BIOS电压有了 开机的话第一次掉电 第二次就正常了 求助大神 下面的思路一点没有
显卡
掉电

网友A:
刷一下BIOS呢
小高电脑
bios刷了没用
详情

网友:
那再加焊一下,或重值显卡试一下

网友:
考虑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BIOS呢
bios刷了没用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