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3V疑似通病

楼主(2016-09-12):
    最近修到了几块网吧 GA-B75-D3V主板

      开机跑15  刷BIOS OK

          开机掉电  拆掉R25 R27  直接连接IO 126 127脚  OK

         关机 2秒自动启动  拆掉D11   OK

           可以进系统  几分钟掉电  拆一堆三极管 Q41 Q56 Q60 Q70 Q61

           附上点位  图纸   B75-D3V

网友:
不怎么发帖  内容简单 给位大虾体谅下   求粉

网友:
看的出来,大神级别的

网友:
通病合集,可以参考

网友A:
那个电阻拆掉是电压检测的吗?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拆掉是电压检测的吗?

是。。。。。12V和5V  电压检查。。。

网友:
位置图宝贵呢

网友:
楼主对这板子好熟呀,,都是经验之谈

网友:
那个掉电那个 应该是VIN把?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秒了,谢谢分享

网友:
武功秘籍啊哈哈

网友:
看到这些可以秒的就想加分

网友:
这么厉害  是不是工厂出来的大神

网友B:
楼主说说分析过程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说分析过程更好了

没什么分析过程 就是维修过程 期间换了IO 换了桥都一样 该拆的东西都拆 特别是掉电的 修的都快崩溃了 三极管都差不多换完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