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7850 2g白金版 花屏维修

楼主(2016-09-12):
开机花屏,进系统黑屏,仔细观察发现掉了个04小电阻,补上2.2k小电阻完美修复

网友:
这么好的运气应该买彩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2.2K的电阻

网友:
楼主好好的运气,赚钱了!

网友:
仔细观察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2.2K的电阻

在另一个显存颗粒旁量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考眼力啊

网友:
观察还是很要功夫啊。

网友:
看上云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细心+运气修好了。。。为什么我没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2016-10-28):
哈哈,这运气没得说啊,我有块也开机花屏有空也试试看

网友:
显存有问题了

网友:
考眼力了

网友:
细心才能挣钱啊

网友:
这是屏幕自己这样还是你的拍摄效果啊,看不清

网友:
正常 这里 应该重点检查。。 都是主板供电的座子 碰掉的。哈哈

网友:
请问索泰的GTX560看电影过一段时间就黑屏,一直跳分辨率是怎么回事?鲁大师压力测试一压就黑屏。电源换过的

网友:
楼主,多谢,最近手头几张7850。

网友:
我有一张一样的花屏,加焊后不亮了晕啊!

网友(2016-11-30):
装起驱动进系统就闪屏,是哪方面问题呢?

网友:
我每次遇到花屏的就慌慌哒,感觉要查的地方太多

网友:
捡钱的速度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花屏,后来加焊好的

网友:
修显卡功力不错,不然如果我估计发现不了这个问题的。应该是经常修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