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这种单桥板 桥坏了 有换过桥的吗

楼主(2016-09-12):
M2N68这种单桥板 桥坏了 有换过桥的吗 我这都是换主板 不过有的不同意 想问下 这种桥容易换吗 成功几率
主板

网友:
这种桥 容易爆掉,建议不用换, 成本高 。。这主板 出来快10年了,,桥老化严重。。 NVIDA 就是死在桥上面的,,现在都不做桥了。。质量太差

网友:
INTEL的桥还不怎么容易出问题的。这个估计没焊好就死。。

网友:
这个板子也不贵呀,还换什么桥呀,,。。

网友:
不一定是桥问题 仔细查清楚一点 台主板换桥 还是换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