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85M-HD3 REV1.1 上电掉电,

楼主(2016-09-12):
技嘉 GA-B85M-HD3   REV1.1  上电掉电,查各电压全部正常,,以往技嘉通病是BIOS坏的,刷BIOS后跑15,63,换CPU ,换内存,也是跑15.63,,技嘉是双BIOS,,没办法只有两个BIOS 一起刷,就OK了  付上开机BIOS.

GA-B85M-HD3 rev.1.1.rar

网友:
还没遇到。留下个脚印
到时看看是不是得两个BIOS一起刷才行

网友(2016-10-30):
好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备用的 换到主的上面来 不行吗

网友:
一般对换一下B M两个就好了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这种情况下个试试

网友(2016-11-29):
对换有时候也不行啊

网友:
这个刷一个就可以了吧。

网友:
挡15   63 不一定是BIOS   sm被拉低,,我昨天刚修的,,,你这个可能会返修

网友:
这个可以有!!谢谢,,收下了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个,好了再备份到第二个啊

网友:
一般都是刷一个就行了

网友:
好像刷都是直接刷两个  可以用的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