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NM60能代换20N60C3 么

楼主(2016-09-12):
以前的电源的20N60C3烧了,这回顺带买了几个卖家发的20NM60,问他说是可以代换是通用的!所以请教大师给核对下!

网友A:
能用放心大胆的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放心大胆的上吧

就怕爆烟花,所以要问问大神们!

网友:
可以直接用的,完全OK

网友:
两个是可以直接换的,,,,,,,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大神!

网友:
参考相同可以互换,,,,,,,,

网友:
应该可以吧,只是塑封和金封的耗散功率不同。

网友:
论坛这么多热心人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相互代换没有问题

网友:
这是用在什么 地方的

网友:
参数差不多,可以代换,一般代换电流,耐压,开关速度不小于原来的,开启和截止电压跟原来的差不多,这个一般都可以满足,电阻相差不大,一般在10%以内。

网友:
只是RDSON不一样就是保护电流会有所变化其他没问题可以直接换。

网友:
大胆的换吧,不会爆米花的!

网友B:
两个型号是可以通用的问题不大不过我建议你买塑封的金属封装的这些都不足功率的

网友:
都是600V,20A的,可以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型号是可以通用的问题不大不过我建议你买塑封的金属封装的这些都不足功率的

金封的都说功率没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封的都说功率没缩的

2A以内的用塑封的问题不大(与散热片要接触紧密,基本不需要用风扇来辅助散热),2A以上的一定要用金属封装的,那样才足够稳定,(风扇最好是主动吹风型散热)

现在的东西都有缩水,这个我们要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