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Z465,LA-5753P显存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6-09-12):
实测4欧,太低了,三星的显存。

网友:
可触发,电流有跳变,1.7A 过内存,有复位

网友A:
4 阻值低 不过也没有短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4 阻值低 不过也没有短路 ……

感谢回复,已确定一颗显存烧,拆出显存,有一颗4欧,其它对地阻值230欧。正常在板上阻值应该在50-60欧左左右吧,原故障跑码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