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机器刷个bios即可

楼主(2016-09-12):
是通病么,也许是吧。

网友:
你还别说,  我都 刷好几个了

网友:
联想竟给维修同行们送钱,太好了

网友:
这个BIOS要合成的吧

网友:
说下你遇到的现象 电流变化 便于核对    可以给出你验证过的正确BIOS的链接

网友:
这个机子BIOS是容易坏

网友:
以前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AMD的有个问题 刷的bios 不对会导致双显卡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