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vs电视机vs趋势--示波器

楼主(2016-09-12):
本人在乡镇经营一家电脑店,代理电信,卖按键机,做电脑,监控。维修电脑一直停留在万用表,尤其是那个二极管当测试mos短路,等等,玩过单片机,对数字电路有基础的了解。最近想入手一个示波器,想想在维修方面有所提升,现在板卡那么便宜,修的意义不怎么大,大家都说电脑是夕阳行业。农村一般买电脑都是用来哄小孩子的。请问我没有用过示波器,不知道能否上手,而且该如何选购,请大侠明示

网友:
现在电脑店维修基本都靠换,农村一般都是拆网卡 换mos管  刷bios  开机再不跑马就扔了。乡镇电脑店的生存,真的熬不下去吗,还是我们没有改变。QQ56787800

网友:
家电维修尤其是电视机维修,自己修过几次,感觉还ok,也见过别人修不好的,觉得别人水平还不如自己。

网友:
在乡下 业务量不大的话 买台  CRT  100M 2手的几百块钱 玩玩 也可以 。。。  我才买了 液晶数字的 3000多,

网友:
如果喜欢研究的就买个二手的玩玩哈

网友:
根据自己的维修量来选择吧,好点的就来个数字的,,,

网友:
可以买一个便宜一点的 来搞你这样的话

网友:
纠结二手也要六七百

网友:
看过不少电脑维修店,连基本的风枪都没有,维修靠换的!

网友:
修电视也要用示波器吗?

网友:
留置 总有用到的地方

网友A:
我觉得吧,如果你在乡镇,而且水平可以的话,你还是买台二手示波器吧、毕竟换板价格就高了。如果你能修好,你利润也多些,而且顾客也能省下些钱。这样一举二得。同样也能让人家认可你水平

网友:
有这个平台 在乡镇做维修是不是容易很多,示波器必须有的   二手也适合大多数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如果你在乡镇,而且水平可以的话,你还是买台二手示波器吧、毕竟换板价格就高了。如果你能修好, ...

现在不一定换板就是错的,很多修理还不如直接换板,连修带换我感觉才是维修人员的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一定换板就是错的,很多修理还不如直接换板,连修带换我感觉才是维修人员的王道。

嗯 这个我是赞同的,毕竟如果一块板在不确定故障的时候,那还是换板来得快。毕竟效率是第一  换下的板你之后还可以去慢慢修,修好了 下次又能派上用场

网友:
至今都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只是学过,但还不怎么会用!!!

网友:
想提高技能 还得用示波器

网友:
没有时你觉得好神奇好厉害的样子    有了它时  哎怎么没几次是靠它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