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待机电流0.35维修

楼主(2016-09-12):
下午接的,通电待机电流0.35短路,修的多的都知道最上面2组MOS管烧高端管直接就会5A短路,只有PU4401烧坏电流才偏小一点,换掉PU4401以后不短路了,通电以后按开机键电流刷至1.25不显,测PU4403壳子外电压0.65V,肯定低了,正常0.9左右,换CPU无效,换掉PU4405八脚元件再上电测PU4403电压0.89V,接上屏线亮机。拆装维修带装好收工大概30分钟吧。

网友:
能不能在厉害一点?

网友:
找到点。就可以正大钱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加分吧

网友:
乌龟没坏吗小心不稳定烧CPU

网友:
B470 V470 通病的 而且CPU很容易烧坏

网友:
比较爱出问题的地方了 通病

网友:
U没坏值行庆祝

网友:
场管惹的祸呗?

网友:
5911坏了  铁壳反而没坏

网友:
这种铁壳MOS我一般全换掉

网友:
分已加  维修大神

网友:
通病,一般换上下管最好了

网友:
铁壳子确实坏的多

网友:
铁壳管子通病太多

网友:
老生常谈,这机器基本都这故障,有时CPU 也坏

网友:
这机铁MOS管爱坏

网友:
CPU 坏吗    CPU没坏那运气太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