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X511 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6-09-12):
未来人类X511 主板型号P150HMMB-0D,没找到主板图纸,只找到P150EM P150SMMB-0D的资料,
故障现象是左边的USB2.0接口没反应,查图纸,没找到相应的线路,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就是这个接口:

网友:
usb就是供电跟SB了其它没啥

网友:
不就是一个5v供电,两条数据线,一条接地,看看外接键盘到能不能进bios?量下5v供电有没有

网友A:
5V电压有的,能进系统,但接鼠标没反应。

ics

网友:
谢谢各位,终于在论坛里面找到了P150HM图纸资料。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87645-1-1.html
先下载学习后再发表意见。

网友:
原生usb接口没转换芯片,就5v供电和时钟数据,桥也有相应的选择信号

网友:
测数据线阻值呗,,短了就杀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电压有的,能进系统,但接鼠标没反应。

修过一台Asus, USB不工作, 不接鼠标有5V, 接上鼠标后拉低到2.7V

网友:
这机器好像不是直接到南桥的,中间是不是有个芯片哦

网友:
USB不能用 5V没短路一般都要考虑南桥了

网友:
我的是待机无5V 更换IO后待机正常 但是还不加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