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262wa黑屏

楼主(2016-09-12):
接台联想L2262WA。插上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电源应该没有问题就直接报了驱动板故障。拆机后5V 12V正常。驱动板3.3V 1.8正常。刷MCU把。接连刷了3个也不行。中间发现004C与004L的BIOS不通用。直接买了个BIOS。刷上。现象一样。不过可以排除MCU问题了。没有招了。刚好示波器探头到货。立马接上。3.3V 1.8V电压很好。电源5V有杂波。5秒左右掉一次,很快。看来还是电源板问题。换料5V滤波电容。OK

L2262wA 715G4567-M02-000-004L 序列号3M04767C1257212.rar

网友:
示波器显神通啊

网友:
5V不正常,那12V用表也能量出来呀

网友:
机子用久了,电源问题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