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直接跑11

楼主(2016-09-12):
华硕主板开机直接跑11   刚开始内存供电芯片没有电压  我没有这种内存供电芯片  直接加焊内存供电芯片  VCC脚1BOOT脚电压都正常   可是不装内存跑码还是11  请高手指点  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我测内存电压是1.38V 是三代内存  还有就是把CPU取下来  检测卡的复位灯照样亮   在线等回复

网友:
跑这码跟没跑差不多,,BIOS   刷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