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93w雷击修复后12v5v都有跳变,接驱动板后5v拉低,开不 ...
v193w雷击修复后12v5v都有跳变,接驱动板后5v拉低,开不开机

楼主(2016-09-12):
v193w雷击修复后12v5v都有跳变,接驱动板后5v拉低,开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该怎么继续查

网友:
说明电源板并没有修好

网友:
是啊,5V 12V 怎么会有跳变。这种情况有两种,一种是电源板还没有修好,拖不起负载,继续修电源板, 二是驱动板还有短路,拉低了电源电压,其实可以拿个台式机电源直接接两个电压,到驱动板相应的电源脚位,要是开关板可以正常的开关机,说明驱动板没有问题, 直接再修驱动板

网友:
雷击也会坏屏的

网友:
修好他,跟大家说一下。雷击的是显示器,光耦坏了。把光耦换了就好。

网友:
换下光耦 好了告知下

网友:
雷击坏的零件可能比较多,继续查找原因。

网友:
这种明显的带不动负载的,换光耦431

网友:
应该是带不起负载,换换电容先

网友:
换光耦好了。

网友:
雷打的坏的东西多,有很多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