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反复重启

楼主(2016-09-12):
如题,这板琢磨一晚上了,看了论坛好多帖子,但都不一样,这板子是CPU没供电,芯片是ISL95836,按月饼大神是断18脚电阻,可惜死活没找到这电阻啊,第9脚无开启电压,然后周围就跑遍了,就跑到一个没焊电阻的空位置上面,然后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好心人来个图纸什么的,或是发个链接

网友A:
这个板子貌似有个LM358的通病,在电池旁边的

网友:
你搜索一下吧 看看有没有板子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貌似有个LM358的通病,在电池旁边的

CPU没供电,跟LM358有关么,刚看了,电池旁边那个是AS324

网友:
还有很多信号你没有去检查哦,这板是很多问题,但都是一些 PG EN 之类的问题  还有就是线性降压部分。
修多了你就发现其实很好修的

网友:
进来学习的  希望有好处

网友:
bios有很多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H61M-DS2我的是反复重启不错我版本号是3.0的,你的是多少啊。我的CPU管理芯片是有1.05V的我也是查得头疼疼

网友B:
先刷个BIOS再说吧,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没en搞EN 拆三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再说吧,免得扩大故障!

bios刷过了,2个都刷的官网F6,没用

网友:
跑线看不出在哪,周围一圈都试过了,就只通向那个没电阻的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