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LA3-14CRV曲折维修 上电电流0.2左右

楼主(2016-09-12):
同行拿来 说点不亮 插上可调电源 上电0.2A  根据经验 有电压没出来 估计是进水 拆开一看 估计错了 没进水  测量发发现内存 内存VTT 桥供电 VDDQ PLL  SA 总线(又估计错了 没拆之前感觉是只出来一个内存结果都出来了 ) CPU供电 没出来  还发现COMS电池没电 随便找了个旧的测量还有2.5V的电池换上  继续找这些电压汇总给EC的GD信号吧  通过电路图发现 是1.05V供电的电源好给SA供电的开启脚 SA的GD信号给了EC39脚 正常 接着 EC肯定发出PWROK和APWROK   这两个信号 都是EC125脚发出来的 也是正常  下一步就是DRAMPWROK出场了 结果没出来  哎呀 进死胡同了 思考半天想不通桥有问题??但是 SLP_S3都出来了 桥就应该就没事了吧 实在想不出来了 抽根烟 到门口看会美女 回来 没辙了抱着试试的态度 刷BIOS吧 结果逃生依旧  然后就对着主板看 仔细的看  拿着万用表针看看有没有电阻开焊的 无意中发现 我换上的COMS电池   感觉这一路肯定有问题   顺着找吧 小电池没进双二极管 二极管没装  直接进3145V的16脚芯片 3.3也进了他  1脚是输出  上电 3.3进去了 1脚还是没输出 对地打直00了  先拆掉3145v还是短 一下心凉了 肯定是桥了  干桥太麻烦   先干相连的电容吧   试试吧   结果真就是电容的问题  上电 RTC有电了 开机 电流蹭  蹭 蹭 有跳变 到了1.04A   上屏 亮机

最后还是搞不懂 RTC没电 RTCRST 没电 INTVRMEN没电   待机条件都没有 怎么上电的  不知道饼哥能不能看见解释一下

网友:
就是,我也觉得时序有点乱了,主板是不是自动上电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可不知道原因,很郁闷啊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很容易就跑偏了

网友:
有些拔了电池都可以上电。猜测是待机或者是桥内部供电

网友:
这种故障在三星上面挺常见  在其他板子上还没遇到过

网友:
看你这样一说我也觉得好奇,哪位大神讲讲

网友:
新机器有时候就不按套路出牌,修好就OK了,

网友:
静下心 来修主板才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
前几年修过ACER4590还是什么型记不清了,CMOS电池低就开不了机,换电池就开机捡了几次死鱼

网友:
你这个是自动上电了吧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技术还是很牛逼的  是我就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