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9-12):
为什么刚插上电源,有了3V 5V,待机电流0.008.过了几秒待机电流就掉到0.006,然后就没有待机的3V 5V了,这样的话该查哪里? 待机芯片的VIN 和LDO REF在有3V 5V的时候都正常,掉了也有,但就是没有3V 5V了,求思路。待机正常的时候 触发只有0.03 应该是南桥条件不满足 要查南桥吧?

网友:
首先要查一下,3V 5V 的EN 开启脚是受控于哪里, 才能知道3V  5V  是触发前有电压,还是触发后有电压,SONY 有很多都是受控于EC  ,开机后才会有3V 5V 电压。

网友:
是的,我见过几款都是开机后才有3/5v

网友:
问题是刚刚插电的时候有,等个几秒就没了,然后可调电源的电流也从0.008掉到0.006了, 掉了之后不触发, 没掉的时候可以触发,

网友:
主要看3 5V EN。可以对比3 5V 正常时候电压。3 5V不出来怎么触发

网友:
同意5楼的建议,看看3.5的en是谁控制的

网友:
有的索尼机子不开机是没有35V的。

网友:
sony有时候很奇怪   能不能触发啊  查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