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N005LA不显求助

楼主(2016-09-13):
HP 14-N005LA,板号:DA0U93MB6D0 REV
,集显,AMD 单芯片,EC--IT8528E,待机0.011正常,触
发跳变到0.378不显,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不报错,刷写BIOS无效,加焊CPU无效。
cpu
芯片

网友:
这是不过内存呀,用内存假负载,查一下内存的信号线!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到北桥或cpu数据线

网友:
供电都对,检查信号,显示部分

网友:
检查内存条的工作条件,时钟,复位,数据地址,3.3V电压,核心电压,总线电压等。还要试换一下CPU。

网友:
看下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内存条件都正常 记得查下RTC线路

网友:
内存 供电 都正常吗

网友:
你把CPU取下来重植一下

网友:
检查内存和cpu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都正常!!!

网友:
内存复位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