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手机充电问题

楼主(2016-09-13):
手机在关机状态下充电,显示一个电池正在充电,这个屏幕显示的电池,是什么程序驱动屏幕显示的。

网友A:
研究的太深了吧,这个要编写程序的人才能解释吧

网友B:
这个我们搞硬件这个没有太了解

网友C:
触发--运行开机程序--读取充电检测--开启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运行开机程序--读取充电检测--开启充电

手机开机定屏,关机充电不显示那个充电电池,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研究的太深了吧,这个要编写程序的人才能解释吧

不是那个意思,关机充电显示电池图标是什么原理?那个程序存放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搞硬件这个没有太了解

关机充电显示那个充电图标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那个意思,关机充电显示电池图标是什么原理?那个程序存放在哪?

关机时,CPU也是在工作的呀,它执行这充电显示程序就行了,应当在主程序中吧。。。

网友:
这个软件编程不是我们做维修所研究的东西,不要纠结太深

网友:
我不会修手机,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