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挂两个硬盘,第二块硬盘不认,不显示

楼主(2016-09-13):
台式机挂两个SATA硬盘,第二个硬盘不认,不显示有第二个硬盘,PE系统下找不到第二个盘,BIOS下第二个硬盘也没有,用HMDD扫描硬盘也没有第二块硬盘,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你把第一个硬盘去掉再试,看认不认第二个盘

网友:
数据线是否良好?

网友:
把第二硬盘设成付盘

网友:
把第二个硬盘设置成副硬盘试试吧

网友A(2016-10-20):
怎么把第二个硬盘设成付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把第二个硬盘设成付盘

硬盘上有跳线帽,按照标识跳线就可以 bios里也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