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6-09-13):
今天修了块朋友送来的台式机。主板是华硕P5KPL-AM SE。通电测试复位灯常,有时跑码亮屏就重启。 测CPU供电开启1.2V只有0.4左右,不对啊。论坛上说这个双二极管易坏,量了下也不像是坏的,再测相连的电阻273偏 高。这个电阻不好找啊,最后在一块电磁炉用的板上找了个2702的电阴装上测试OK。本人是菜鸟,不善作文章。高手勿喷,只想分享下经验。

网友:
哪里是两个分压电阻,主要算一下找两个分压有1.2伏就行

网友:
随便找个分压电阻分出1.2V就行了吧

网友:
老主板,还可以随便玩玩

网友:
那就是cpu供电异常导致的故障

网友A:
那个电阻的功用是什么,没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的功用是什么,没说明白。

分压作用应该是

网友:
开启信号的电压  是经过分压来的  那个电阻就是其中一个

网友:
就是12V分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