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6-09-13):
联想B470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联想B470

  【板号】:LA47 MB 10250-2

  故障原因客户没写,如图:

图1 联想B470不开机故障维修

  【维修过程】:

  PU4307、PU4310铁壳子上管S极已经烧黑,原本CPU是二相供电,PU4310那一相是没装的。PU4307上管烧了,把这组供电移动PU4307也烧了。集显供电PU4401、PU4403也被拆了,把驱动芯片PU4311以及外围原件都移回来,PU4307、PU4308改成普通的MOS。如图:

图2 联想B470不开机故障维修

  最后把集显供电铁壳子补上后OK。外接不接,测EDID已经出来。

图3 联想B470不开机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赞, 这机子修过蛮多 但没改过,下回也试试!

网友:
这种铁皮壳特别容易坏,

网友:
长见识了,还能 这样修

网友:
铁皮壳特别容易坏, 连带CPU坏的也多

网友:
没改过··都是换铁壳的·

网友:
王八管子就是送钱来的机器

网友:
j就这样 ,,,

网友A:
改过多个了,不过我都是改不出集显电压的,普通场管正好放在金属上管左侧两个电容之间,把两电容之间刮漏铜上锡在把管子吹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过多个了,不过我都是改不出集显电压的,普通场管正好放在金属上管左侧两个电容之间,把两电容之间刮漏铜 ...

另两脚再用线连上

网友:
这样搞会返修

网友:
修了很多啦,,,,,,

网友:
焊接和选料正常 测试稳定一般没事的 改过多个

网友:
这样修的可以吗,能用的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