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131不跑码

楼主(2016-09-13):
IBMT440不跑吗电流 0、7A 有什么通病 没?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正常查吧,不一定就是通病,

网友:
找下bios 可以考虑先刷个 试试

网友:
新机器可以考虑刷个bios

网友:
修好了木有?

网友:
我这也有个这样的,开机0.67,拔掉内存0.45左右。准备刷bios试试

网友:
换内存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