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5u3c 开机无显

楼主(2016-09-13):
接到一台三星535u3c AMD的超极本  开机无显示,BIOS刷过 内存换过都不行,最后加焊CPU好的    下面是BIOS

新建 好压 ZIP 压缩文件.zip

网友:
BIOS资料最好是写清版号,机器型号,主板简单配置等 ,便于他人核实下载。

网友:
就是啊 板号是多少?不说清楚

网友:
楼主的BIOS还是不要用好压来压,好压绑捆软件太多了

网友:
三星机器平时都没记过什么型号  这板是那种一体的u吧

网友:
怎么没写板号

网友(2016-11-04):
没版号不敢下啊

网友:
版号是好多?

网友A:
版号是好多?这个都不敢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号是好多?这个都不敢下载

忘记了  AMD A6的 cpu 板载内存

网友:
故障描述太简单,起码电流如何走得有一两句吧

网友:
确实 现在版号 CPU型号 独立还是集成都能标明就完美了。。。 因为分难得!

网友:
这儿也有太板载的CPU I5  干过桥 CPU 没反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