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L-IG41M REV 1.0开机卡LOGO

楼主(2016-09-13):
联想主板,L-IG41M REV 1.0开机卡在LOGO界面十分钟到三十分钟,此时键盘与鼠标都用不了(USB、PS/2),但是过了几十分钟又能用了。这是怎么回事?
有键盘鼠标5V供电,插上外设能亮;诊断卡代码是38,意思是说与显卡有关,其实上不上显卡一个样。刷了BIOS,也加焊了南桥,还是原来的问题。
求好心人指点迷津!

网友:
BIOS 拆外设

网友A:
先把外设 USB口,光驱,鼠标,触摸板,等外设去掉,先后刷一下BIOS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外设 USB口,光驱,鼠标,触摸板,等外设去掉,先后刷一下BIOS

之前我已经把主板拆下来刷过BIOS

网友:
肯定不是内存问题的,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