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 HP TPC-Q009版号 DA0WJBMB6C0

楼主(2016-09-13):
HP一体机   HP TPC-Q009版号 DA0WJBMB6C0三个都有

xianka .rar

ec pch一起.rar

网友:
正需要呢,,,谢谢

网友:
开机一会儿掉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A(2016-10-19):
这个机重启后不亮,是要刷哪个BIOS

网友:
第一次亮,重启后就不亮,了,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A:
重启后不亮,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
我下载 一个试了

网友:
我有一台开机不显,但是不闪黄灯,不接内存会报警,不知道 是不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2018-01-26):
已经验证过,程序是好的。。。。。。。。。。。。。。。。。。。。。。。

网友(2018-05-06):
这个可以用吗 我的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
正需要,下载了能显示谢谢楼主

网友:
正需要,确实BIOS是好的下载刷上能显示

网友(2018-12-14):
开机不亮 上到1。7左右 刷 PCH好了

网友(2019-07-13):
正好需要!下载来试试看,非常感谢!!!!!!!!!!!!!!!!!!!!!!!

网友(2020-03-26):
好用 已经测试过了

网友(2020-06-01):
....为啥我的显卡BIOS 512K的。。你的1M的?

网友(2021-10-28):
加电无显示,刷了PCH BIOS 好了 感谢!!!!!

网友(2022-06-09):
引用 网友A:
重启后不亮,哪位指点一下

记得是哪里问题呢  我这边有个机子也是这样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重启后不亮,是要刷哪个BIOS

修好了吗  还记得哪里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