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G41MT-S2PT

楼主(2016-09-13):
GA-G41MT-S2PT这个板子应该有通病,有人知道吗,故障是,诊断卡跑,E1只显示一半,应该是E1,所有供电正常,BIOS刷过了,内存,CPU也换过了,有人修过这个故障码

网友:
如果是通病,论坛上应当早有人说了,这板子也很老了,也没发现有人出过

网友:
是的,没看到有案例,但是我遇到过2次了,症状一样

网友:
高手在哪,粗来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外设有没有烫得

网友:
内存VTT见过一次

网友:
拆下串口IC

网友:
换内存边上的LM324我觉得好的几率在80%。我修过几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