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了个小错误,B590显卡找不到一角了,求图

楼主(2016-09-13):
版号是LA48 MB 11264-1M

网友:
去TB上找一下图片,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这个,,,右上角是一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右上角是一脚吧。

猜测。最好找个别的图对比一下。

网友:
看着有点像右上角

网友:
百度解决。。。。。。。。。。。。。。。

网友:
肯定是右上角是1脚啊

网友:
是右上角吧

网友:
淘宝找主板图看下就了解了

网友:
看看某宝有没有

网友:
看丝印是右上角是1脚 还有个方法 可以参照图纸晶振链接脚位看图片晶振在下面以晶振连接脚位来确定1脚脚位。

网友:
淘宝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去淘宝找图片

网友: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反正我是不知道了我猜是右上角吧

网友:
显卡上是啥图案   按显卡放  应该可以

网友:
对芯片上的焊点啊

网友:
右上角是第一角啊

网友:
你看下 桥的衣角    找规律     然后看有没有A  1     这边就是衣角

网友:
这个上某宝去看下图片放大应该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