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 i5 开机重启修好了,却黑屏了

楼主(2016-09-13):
原先的故障是开机反复重启,但能进PE和安全模式.先换NEC,无效,再检测发现铁壳上管U6发热,拆下的换成新的铁壳.结果却开机黑屏了.此时开机后屏幕无显示,不会重启了.但是硬盘指示灯闪动,说明CPU是正常的.就只是不显示了.求思路!

网友A:
还是铁壳没焊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铁壳没焊好。

铁壳焊了两次了.手摸温热,感觉是工作了.准备换下驱动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壳焊了两次了.手摸温热,感觉是工作了.准备换下驱动芯片看看.

这个铁壳很容易焊坏的,再换一套试试。

网友:
驱动芯片  铁壳最好一起换

网友:
驱动芯片及铁壳换过后,还这样就要换个U试试了。

网友:
重启是供电,出来不正常,换芯片试试

网友:
开始的时候驱动芯片是好的,换了铁壳后,再测居然驱动芯片短路了.现在换了驱动芯片,还是一样,怀疑MOS管还是没有焊好,准备用8脚代换试试.要不然,就是U挂了.那就惨了.U本来是好的.MOS管没换好会烧U吗?

网友:
铁皮管和旁边控制的驱动一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
控制换了,铁壳两组都换了,还是黑屏。特别是铁壳我焊上去后专门测试,先拆掉驱动,在GS加电压,再测DS间是否导通。换上去的四个铁壳都是导通的。怀颖是CPU挂了,换一个测试版CPU上去,仍然一样,现在没有办法了。大家都说还是铁壳的问题。手上没有铁壳可以换了。
现在怀疑不是铁壳的故障了吧。哦,对了,CPU电压是1.19V很稳定。但是黑屏。

网友C:
两年前换了龟壳后还是不亮,换CPU搞定。龟壳真得不好操作,记得是V370

网友D:
应该你看下是不是你发烫的那个铁壳MOS管是集显供电。问题还是在铁壳MOS那里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你看下是不是你发烫的那个铁壳MOS管是集显供电。问题还是在铁壳MOS那里应该

CPU在别的电脑上是好的.显卡供电管U15,U16无电压输出.U21 和 U27两个铁壳管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你看下是不是你发烫的那个铁壳MOS管是集显供电。问题还是在铁壳MOS那里应该

开始发热的两个铁壳上管都是CPU供电,拆下检查后发现有损坏,GS无法充电,DS之间无法导通.换新后,并且更换驱动62882后,不再发热.现在的问题是U15,U16无电压输出.这路电压是输出+VGFXCORE_PWR.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没有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年前换了龟壳后还是不亮,换CPU搞定。龟壳真得不好操作,记得是V370

我的CPU换过,还是不亮.键盘灯等指示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年前换了龟壳后还是不亮,换CPU搞定。龟壳真得不好操作,记得是V370

我现在只有一个测试版CPU换上去还是不亮.

网友:
估计是U 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