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东芝L10老机不触发之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6-09-13):
客户拿来东芝L10老本说开不开接机通电按开关不触发 待机正常
打发客户走 拆机 看到得是里面以经搞过了
打电话问客户客户说几年前找人修过没修好一直放家里的

看了一下几年前的上家加焊了桥 加焊了EC 没修好告诉客户没有维修价植了
不触发 其实挺简单 的  测量开关到EC正常  EC到桥正常
接着测量EC工作条件 供电复位 待机好信号 都正常 查到LID的时候不正常
待机时为低电平 直接干掉休眠开关  电压变到3.3  再按开关还是不触发
接着查南桥工作条件 RTC电路正常  下来就是南桥的待机电压了
经过测量 南桥的待机 3.3   5V都没有  找图纸发现这两个电压都是由+15V控制转换
经过测量 PR79两端都无15V 那就是没产生了  找到15V产生的地方如下
测量其对地值  发现短路直接干掉PC137后不短 通电还是无15V

示波器测PL14 的3脚和4脚都有波形
而PD222脚有5V   1脚0V  怀疑电感和二极管其中一个坏 但是找不到一样的换
于是把PD22和PD21拆掉 在边上的电容拉19V过去 此机修复
总结 不触发  1  休眠信号异常      2  15V短路   3  15V没产生

附亮机图  有图有真相的说
                                  加加加分吧   谢谢

网友A:
亮机图左下角是亮点
老机器了

网友B:
我也看见了   LZ技术不错   分已加

网友C:
店里都弄好了,这么简单对于你来说不是小菜。太没有挑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图左下角是亮点
老机器了

好老 好老的机器了  硬盘还是20G的  还有人修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见了   LZ技术不错   分已加

咱们能看些个正事不  别看那些浮云

网友D:
楼主技术牛啊,谢谢分享收藏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店里都弄好了,这么简单对于你来说不是小菜。太没有挑战了吧。

别这么说  我还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牛啊,谢谢分享收藏啦!

看你没有违规记录    这样的回复有灌水嫌疑   这次就不 扣你分了  要注意了

网友F:
版主厉害 。我见机子旁边的鸦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版主厉害 。我见机子旁边的鸦片了

你跟楼上的那些 都是不务正业的  鉴定完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跟楼上的那些 都是不务正业的  鉴定完毕

我是良民,过来看看版主的精彩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良民,过来看看版主的精彩作品

好吧 暂时相信你是良民了

网友G:
多故障维修不容易啊,果断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故障维修不容易啊,果断给加分

谢谢加分  修机不容易

网友H: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故障机器,遇到版主也只能乖乖就寝。

网友I:
卧槽  直接扣我1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故障机器,遇到版主也只能乖乖就寝。

兄台  过奖了  运气好而己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卧槽  直接扣我10分

灌水 必须扣分  没得商量   再灌水  就直接禁言  好自为之

网友:
   牛X 这技术和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这么说  我还是小白

看这么老练的分析,不是不白了。

网友J: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句容诚信电脑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思路清晰  像楼主学习

网友J:
你电容那个19V是公共点来的吗?

网友K:
给你8分,少你2分怕你骄傲。这板15V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机子问题多啊,都有种不想搞啊,机子还很老,烟抢镜了

是啊 很老了  本来都想换桥了  怕麻烦 就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楼上刚一个被我扣了分的  你又来灌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电容那个19V是公共点来的吗?

是的   上管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给你8分,少你2分怕你骄傲。这板15V确实容易出问题

大神给我一分  我就骄傲的不行不行的了

网友M:
楼主很不错,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学习。给你技术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很不错,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学习。给你技术点个赞

大神过谦了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不错

网友:
是啊  买得时候 价格也 相   当   不  错   了

网友N:
这样的老本子客户一般都不修了,楼主修这个本子收费多钱啊,我一般报价150老本子 但是客户都不修抬腿就走,而且不多说一句 明显是生气走的

网友O:
楼主很有耐心  换成我可能就放弃了  看着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样的老本子客户一般都不修了,楼主修这个本子收费多钱啊,我一般报价150老本子 但是客户都不修抬腿就走, ...

我跟你报的一样   客户爽快答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很有耐心  换成我可能就放弃了  看着头大

我也是有时间  才修得    要是有个比这个好的本子待修  我也懒得修

网友:
不错学习了谢谢

句容诚信电脑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不要灌水哦   灌水是不好的习惯

网友P:
怎么跑常州了,不是在黑龙江双鸭山吗

网友Q:
这么老的机子还有人修

网友R:
机器太老了,维修还有意义吗

网友S:
这修好才能收几个银子啊

网友T:
意思直接拉个19V代替15V咯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怎么跑常州了,不是在黑龙江双鸭山吗

一不小心我就流窜到这面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么老的机子还有人修

是啊  可能有感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机器太老了,维修还有意义吗

有没有意义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客户说修  那就修 不管多老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修好才能收几个银子啊

百十来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T:
意思直接拉个19V代替15V咯

是的哟  但是这个机子  拉19V 要把PD21拆掉   因为它是个16V的稳压管

网友U:
现在故障多了真是不好搞  要多些精华贴

网友:
引用 网友U:
现在故障多了真是不好搞  要多些精华贴

那你就多发几个多故障的贴子啊 精华贴就多了

网友:
说真的你写的一般我用心看完了结果给你回复下就说是灌水,你的文章是不是不容别人评价和学习呢?尊正别人就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尊正。大家赚点分都不易。说句心里话你写的这个太老了,没什么学习的必要。我能用心看完也是对你的尊重,你却把别人的尊正当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哟  但是这个机子  拉19V 要把PD21拆掉   因为它是个16V的稳压管

对了再问个事  前天看了个帖子说  测量电容的  是在通电后迅速拔掉电源  再去测量电容 然后是怎么判断了来着??????

网友:
厉害啊,这种老机器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么老的机器都能修好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我想知道这机器报价多少钱

网友:
好老的机器了

网友L:
机子问题多啊,都有种不想搞啊,机子还很老,烟抢镜了

网友V:
为什么把PD21拆掉 (因为它是个16V的稳压管),不是就要15V吗,它还起保护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为什么把PD21拆掉 (因为它是个16V的稳压管),不是就要15V吗,它还起保护作用呢.

现在给它的是19V    亲

网友:
对啊,设计要15V,所以可以稳定在16V,还起一层保护作用不是更好吗.

网友V:
你是不是说19V太高已经超出PD21的耐压值了.

网友W:
中华,句容是来晒豪气的。。

网友X:
这个可以  茂盛是送钱的

网友Y:
这么 老的机器很少修了

网友:
十来年的机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是不是说19V太高已经超出PD21的耐压值了.

是啊   PD21是 16V稳压管  不拆掉 19V过去会穿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中华,句容是来晒豪气的。。

哪有  别人给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个可以  茂盛是送钱的

给钱咱就修  不管多老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么 老的机器很少修了

也是难得一见的

网友Z:
这老机器其实挺麻烦的 修的很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老机器其实挺麻烦的 修的很少啊

老机器烦得就是病多

网友AA:
红南京是给自己抽的 中华是给客户抽的 做维修的 都是苦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红南京是给自己抽的 中华是给客户抽的 做维修的 都是苦逼啊

知音啊

网友:
楼主 确实技术 过硬

网友:
当时越想修好越不好的感觉!

网友:
桌子上的烟比较有亮点

网友:
太帅了 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AB:
一个机器3个故障,的确需要忍耐成就。一切成功都需要忍耐的力量成就!楼主很沉着 赞

网友AC:
两个二极管来推动升压产生1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一个机器3个故障,的确需要忍耐成就。一切成功都需要忍耐的力量成就!楼主很沉着 赞

看在毛爷爷的份上    只能沉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C:
两个二极管来推动升压产生15V的?

后面的一个二极管是稳压的    应该是互感升压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后面的一个二极管是稳压的    应该是互感升压

嗷嗷  我看到了旁边的两电感了。 这种升压出来的15V就是作为开启后级电压的信号的  广达板子特别常见。直接飞19V怕不好吧  我一般为了保险起见都是串联一个10K电阻相当于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嗷嗷  我看到了旁边的两电感了。 这种升压出来的15V就是作为开启后级电压的信号的  广达板子特别常见。直 ...

中间有经过一个5K电阻的   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图左下角是亮点
老机器了

修机是假的,炫耀下我的老中华才是真

网友AD:
这个19V拉的好啊,更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个19V拉的好啊,更保险,,

还是你识货

网友:
这机器也太老了

网友AE:
一般机器不会同时出来这么多问题,除非进液或上家修出的其他故障

网友:
几句话就能 看出水平,楼主厉害

网友:
时序弄明白了修机就是快

网友AF:
看C壳是喷漆翻新过的 不过这不是亮点 亮点是南京和中华 我去 不知不觉我也点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一般机器不会同时出来这么多问题,除非进液或上家修出的其他故障

那到是有可能  15V那里上家也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看C壳是喷漆翻新过的 不过这不是亮点 亮点是南京和中华 我去 不知不觉我也点上了

你们呐  都不务正业 的节奏

网友:
这么老的本估计我花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不然真的浪费时间啊。

网友:
这个老的机器都要换主板,楼主技术嘎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