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机器CPU供电场馆发烫修复

楼主(2016-09-13):
sony机器CPU供电场馆发烫修复  原来是内存供电不稳定 开机的时候一下就掉了  断线 飞线把供电修好 cpu场馆就不会发烫了

网友:
不明白 什么道理, 内存供电不稳。导致CPU MOS 发热 老火?

网友:
呵呵,内存供电不稳定引起CPU场管发烫还是很少见啊,一般直接修掉电。。。

网友:
这样的故障少见,内存这边问题还会到cpu

网友:
机器型号 版号等不知  下次可以写上  发帖有思路 可以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