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待机0.02

楼主(2016-09-13):
清华同方待机0.02  不触发 电流19V供电进去了 没有待机电压  这个机器有待机电压吗!给个思路

网友:
待机 条件都正常不  LDO 有没有这些? 那先按下开关 看出没出 PWM 3/5V, EC 的待机条件还有PCH ,EC ROM 这些

网友:
公共点正常 没有待机0.02 是不是主板有短路存在  正常都有待机的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