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G不开机改稳压电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13):
  许久没有发帖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最近比较懒,不怎么善于总结了,今天没有事总结一下昨天维修的一个案例,供大家参考和学习交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指点。  前几天客户提过来一台宏碁4750G独显的笔记本,看样子有几年光景的本子了。
  描述为:正常使用时突然关机,再接开机键没有反应。
  当着客户的面折来开机器,机器之前有维修过,(换过固态硬盘,显示屏排线断裂,键盘坏的部分键不能用,主板有腐蚀的地方,内存条拔掉后插入不到位等),具客户描述在别的地方有折过,没有谈好,没有修又装了起来,不知上家有没有动过手脚,因不能开机,初步判断为主板故障及键盘坏和屏排线坏,初步报价为200元,
  开始修机,折机后,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上可调电源,全板无电压,只有一个充放电电感上有8.56V的电压,待机电流为0.000A,测开机针无电压, 3脚KBC_PWRBTN#电压为0V,查电路直接到EC KBC_PWRBTN#由3D3V_AUX_S5线性电压上拉才能产生3.3的开机电压到开关针上面,测3D3V_AUX_S5没有电压为0V, 从待机电源管理芯片得知,要想产生3D3V_AUX_S5的电源必须要满足供电和开启两个条件,测19V的供电电压正常,13脚的PWR_5V3D3V__EN0信号为0V,测13脚EN的对地阻值为0,从主板上面和电路图上面分析,没有看到直接对地的条件,且芯片靠近13脚的一个角上无意中测了一下对地阻值也为0,所以判定为待机芯片损坏,
  X宝订货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三天到货, 这是换上的新待机芯片,上电再测发现待机电压依然没有3.3V和5V出来,再查13脚的PWR_5V3D3V__EN0信号依然为0V,但此时测13脚EN的阻件不为0,再看电路EN信号为下面这个复合MOS管控制,当DCBATOUT 19V的电压经过一个稳压二极管变成3.9V后由4K和6K的两个把电阻分压控制MOS的2脚,将5脚和6脚的电压拉低,使3脚的电压不被4脚拉低,从而保持3脚上面的高电平,测PD4105一脚有电压19V,另一个为0V,判定二极管损坏,但找一个稳压二极管是3.9V的一时不好找到,再购又要好几天时间, 所以从其它板子上面找了两个2K的电阻和一个1K的电阻,串联在一起,得到一个3.6V-3.8V之间的电压加到稳压二极管的正极, 改完电路后,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源0.035A出来了,再测开机针3.3V电压也出来了,短接开机针电流上去了,换过屏线后,接屏正常点亮,至此维修结束。 主板之前进过水,看到CPU电源管理芯片和充放电管理芯片引脚腐蚀比较严重,全部重新加焊了一下!
  发帖和整理用了两个多小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大家也多多支持!

小小菜鸟, +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
感谢楼主的精彩分析 不得不说分析得有道理 (但是每中不足的是你字打错了 把拆机打成折机了) 这属于挑刺了 哈哈

网友A:
还不错。改电路,楼主想法丰富啊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分析思路也清晰,

网友:
基础+经验...实力很重要

网友:
给楼主点赞,照片,图片文字排版很好

网友:
可以很强悍,就是价格太低了

网友:
那么多坏才200

网友:
楼主很不错,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学习。给你技术点个赞

网友:
基础很好,厉害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灵活运用

网友C:
pu4106的工作流程可以跟我讲一下吗?我有不理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pu4106的工作流程可以跟我讲一下吗?我有不理解,谢谢

PU4106是一个复合N沟道MOS,其中5脚和2脚为控制脚栅极,控制这个复合场管3 4和1 6脚的导通和断开,当5脚为高电压,2脚为低电平时,3 4脚导通,3脚的PWR_5V3D3V__EN0信号就会被拉低;当2脚也为高电平时,6脚就会被拉低,因5 6脚相连,所以5脚也被拉低,从而3脚的PWR_5V3D3V__EN0信号不会被拉低,保持高电平状态。
如同上面有位大师说可以直接去掉这个复合管,PWR_5V3D3V__EN0信号就不会受这个管子影响,按道理可以正常工作了,但不知和时序有没有冲突。因客户已取走没有办法测试再补冲一下:PWR_5V3D3V__EN0这个信号是待机电压芯片在有主供电后,芯片本身产生的,非外界哪一个电路产生的!。

网友:
分析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改电路,楼主想法丰富啊

可以节约成本!维修不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分析思路也清晰,

共同学习!

网友:
3天才能到货太久了 我们这里修机 哪怕是换桥也不会拖过3天 定芯片的话可以问下商家有没有物流车到你附近 一般电脑城都会有物流车 当然 这说的是我目前深圳的情况  不知道其他地区是怎么样的 但是3天的物流时间 换我确实接受不来 哪怕贵点  发顺丰也可以啊

下面再来总结楼主的盈利: IC 待机芯片 应该是6块左右吧  商家不可能包邮吧? 加邮费普通快递 算8块好了一共:14
                                 :键盘  印象中这个键盘应该要40左右  加邮费 8块                                          一共:48
                                  :屏线  应该也要30左右吧               加邮费8块                                            一共:38

那么你的维修成本一共是100左右,你修个散户机子换这么多东西才能盈利100?这其中还要包括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我只想说:哥们  生意这么做真的很吃亏的啊!
我们修散户 换这个键盘最低120 屏线 120  修机180 当然这是单独报价,像你这种客户3个一起的话 可以便宜点 但是最少也要个360 啊!

同行们!别把行情做死啊!最后吃亏的始终还是自己 客户不会应该你报价实惠就感激你 在他心里 你始终都是在赚他的钱   哪怕真的感激你了 又能怎么样呢?真的会介绍多少人过来找你修机?还是说替你宣传?算了吧,用这些来跟你谈价格的我遇到太多了 没有一个是有下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