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7-61主板(H61T V21)维修

楼主(2016-09-13):
这片主板,刚开始是没有复位,CPU供电没有。是驱动芯片uP6281S8有坏的,修完后CPU供电出来了,但是PCI上的诊断卡有复位不跑码。修了半天,BIOS也刷了,从官网没找到这个型号的板子,迅维网下的,还是不跑码。最终没啥发现,把喇叭插上,嘀嘀响了两声。我一接VGA,亮机了。这才知道这个板子PCI槽不跑码,要接到DEBUG口上才行。(这种情况在兼容机板子上确实比较少见。一般情况下,即便有单独的DEBUG口,PCI槽也是可以跑码的)另外,这个板子的真实型号在背面,这样从官网就可以找到型号下载BIOS了。

网友:
七彩虹   板子不是很放心 没落了

网友:
只因完全相信诊断卡,所以修好的板子还要继续修,,所以有时要接上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七彩虹的板子还行啊,价格也好

网友:
h61修起来好头疼 感觉是过度产品

网友:
有的板子确实诊断卡是不跑码的

网友:
H61以上的主板就好像没有哪个PCI可以跑码的,至少我没遇上过。

网友:
只因完全相信诊断卡,所以修好的板子还要继续修,,所以有时要接上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A:
怎么知道是驱动芯片坏的啊

zpz

网友:
我也有一片PU没供电。。没修出来

网友:
论坛里有说过很多次了  有的板子装诊断卡反而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是驱动芯片坏的啊

CPU PWM芯片 的驱动信号已经发出了,但驱动芯片接受了后不驱动场管,故判断是驱动芯片坏。

网友(2016-10-14):
正在搞这板啊,,,有时钟有复位的,,不知道怎么整了,,,图纸也没有

网友:
继续吹CPU供电IC边电阻

网友:
恩  不错 很有用

网友:
已经好久不修主板了 现在有坏板子都卖了

网友:
都当废板卖掉

网友:
七彩虹的坏的见的不多!

网友:
其实就是驱动芯片坏

网友:
我一般是喇叭和诊断卡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