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2600I 老机器不加电

楼主(2016-09-13):
如题,同行送个一体机 E2600I,不加电,待机 3V5V有,主板有电源识别小红灯已亮。由于没有学示波器,就凭经验喽,用风枪先吹一下南桥周围,有时候可以加电了,还有这好事,先做南桥,装起来一试,好了一下,又犯病了,搁了一晚上,今天早上拿来一看,又还是不加电了,又拆开,当拆掉硬盘和光驱供电线的时候加电了,反复开关,都可以了,一插上又不行,要么它们中的一个坏了,要么5V或者大硬盘12V供电不足引起的,又细想了一下,如果是12V供电不足,应该会加电掉电嘛,不会连电都不加的,为了验证,把硬盘那头的线取下来,症状轻一些了。剩下5V供电了,把三个相关5V供电电容都换掉,一测试,还是这样,一跑线路,这个5V供电是通过一个转换管得来的,刚好5V转换的管子有两个,分别供给不同的地方,型号一样,调个个儿,立马就好了,加上硬盘和光驱怎么开关都没问题,找了个料板把刚才的那个坏的换掉,装机测试没问题,客户要得急,先拿走了,后续如果不稳定会及时补充.当初没学到示波器,是个不小的遗憾,不然会简单很多。

网友:
示波器的使用迅维有资料书籍的

网友:
今天回来了,又不加电了,干脆,管子拆了飞过去了

网友:
学习了,继续努力

网友:
经过这些天的测试机器已经稳定

网友:
只要自己动手,摸索摸索一般的都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