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板载CPU坏都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6-09-13):
另外谁家卖这种CPU比较便宜啊。。。
一般我遇到这种直接拿去交换主板了。不知道交换那边他们是怎么弄

补充内容 (2016-9-17 13:18):
大家都说交换板子,那些商家要这种坏CPU的板子有什么用啊????????????

网友A:
能报价的 可以考虑交换  客户不想花钱的 一般放弃

网友B:
板载CPU就是一个坑,每次遇到这种机子我都心里发毛,搞不好CPU坏了,检查半天一毛钱都收不到,所以基本上我都是报换板的价,客户同意再动手

网友:
做维修板载U的生意是个保亏不会赚的生意,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只要掌握了此CPU的拆焊方法,会有更多选择。许多搞统货的换这种CPU很熟练。主要还是焊台 、封嘴要合适。

网友C:
一般都不修了,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不修了,成本太高了

我也是,怕韩不好

网友:
找坏板子去拆会比较便宜。淘宝或者迅维找看看,然后在搬过去。

网友:
直接换板子

网友:
换板子,别骨头没啃着,倒搭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报价的 可以考虑交换  客户不想花钱的 一般放弃

在发展下去维修真的做不了了,最后都集成在一个芯片里还修个毛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板载CPU就是一个坑,每次遇到这种机子我都心里发毛,搞不好CPU坏了,检查半天一毛钱都收不到,所以基本上我都是 ...

每个机器都报换主板的价格你能修到几个,有钱人是少数。

网友:
直接不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个机器都报换主板的价格你能修到几个,有钱人是少数。

现实就是这样子的,你想报一百块给他修好,可能吗,像五代的U,CPU跟桥集成在一起的,随便进点水什么的,就挂了,你能怎么办

网友:
能修就修 不修就换

网友E:
遇到这种板子,修不了就换板,不换就拆他显卡。

网友F:
三代u换成功率比较高  四代以上的温度要掌握好 最好先将cpu预热长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代u换成功率比较高  四代以上的温度要掌握好 最好先将cpu预热长点时间

嗯,焊桥和显卡我都是这样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遇到这种板子,修不了就换板,不换就拆他显卡。

这么做有点不地道

网友:
换cpu风险大。万一焊不好cpu就赔了。我都是交换板。也有放弃的

网友:
板载cpu的板子还给换cpu 划得来不

网友:
这种不好搞的 风嘴 也不对温度控制不好

网友:
一般都是换板

网友:
遇到一个CPU坏的,芯片都600多,果断放弃

网友:
我一般都是自己发U换上

网友:
感觉风险比较大 搞不好就赔钱浪费时间 一般都换板子

网友:
没有办法 只能换主板

网友:
来自: 中国
直接换主板,万一买回来的芯片不行或者换不好 就亏大了

网友:
直接不朽,大家知道风险大。没有70%打好就不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做有点不地道
这么直接,

网友:
坏了基本都换板,不换就退

网友:
都可以换的,价钱问题

网友:
一般不修,交换主板

网友:
哎,有一台华硕的也是CPU坏,闲着没事说换一下吧,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板子在薄,变形,一角鼓起不吃锡

网友:
交换的也大都不靠谱

网友:
一般都交换主板了,换CPU成本太高

网友:
换板和练习BGA换CPU

网友:
他们交换最后都到了厂家的售后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