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 USB5V短路

楼主(2016-09-13):
前两天客户拿来修的点不亮,刷BIOS搞定。结果客户用了2天,今早又拿过来说插U盘的时候里边点火冒烟了,现在不开机,心想桥不会被干掉了吧。拿过来测机不上电,拆机拿到维修台测上边USB口5V供电对地25,数据腿对地阻止OK!下边USB口一切正常。好吧,看来桥一切正常。打开点位找到5V供电相连原件,拆保护管,前置USB472排阻,5VPS2电容。妈蛋,一测还是对地阻值25测圆口键盘供电对地阻止也是25,点位找PS2_PWR,发现左上角一个跳线帽,我擦不会是这个有问题吧。尝试条线帽拿掉,测量阻值1100,跳到2-3脚397正常,通电亮机。修的有点蠢,赏点分吧。BIOS就不传了,官网的能用!

网友A:
都冒烟了  怎么会跳下帽就好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冒烟了  怎么会跳下帽就好了呢

我是没见有烧的地方,这个板子装机之后他的电源还是坏的,还修了下电源。一共收了他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没见有烧的地方,这个板子装机之后他的电源还是坏的,还修了下电源。一共收了他100

电源也修啊  直接换一个完事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冒烟了  怎么会跳下帽就好了呢

电源的电源管理芯片和开关管坏了,有可能是电源本来就有问题了,导致板子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也修啊  直接换一个完事呗

那种华硕很小的机箱上的,不是标准电源,得订货,客户着急不想等,直接就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电源管理芯片和开关管坏了,有可能是电源本来就有问题了,导致板子保护了!

那芯片和管子 是直接炸了吗   故障明显?看来你修电源也挺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芯片和管子 是直接炸了吗   故障明显?看来你修电源也挺厉害啊

那个问题好修啊,管子直接通了,芯片供电还有一个他旁边的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芯片和管子 是直接炸了吗   故障明显?看来你修电源也挺厉害啊

谢谢版主加分啦!

网友C:
应该有短路 就是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短路 就是没有发现

圆口和第一组USB口5V供电对地很低哇 只有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