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外接正常显示,内接不显

楼主(2016-09-13):
现在故障比较奇怪,外接显示正常,接屏没反应,背光都没有,屏接口没有LVDS信号,这台机器的LVDS信号来自南桥,起初以为是桥坏了,本着先易后难原则,就先刷BIOS,刷完BIOS有背光了,但是白屏,此时LVDS信号也有了。以为是屏坏了,换屏灰屏,再换回来还是白屏,但是如果还一片140超薄的屏又显示正常了。刷回原来的BIOS还是一样,原屏中厚屏没反应,超薄就能亮机了,这是什么情形啊,又遇到的吗?给个建议啊

网友A:
屏线换了没,要不刷下屏的麻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换了没,要不刷下屏的麻片

超薄的能正常显示,屏线应该是好的,麻片刷过了,不行

网友:
专用屏 换码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