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一体机闪屏

楼主(2016-09-13):
联想一体机屏闪,AMDCPU的,有人说不是屏问题,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可能不是屏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先用橡皮擦擦下屏线的金手指,两边都擦,试试!

网友:
屏线问题已排除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

网友:
折很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屏挂了,量下屏上面的几个电压测试点

网友:
说不是屏坏的 拉出去打死 这么明显

网友:
屏坏的故障,看起来比较明显。

网友:
是谁说的不是屏坏了1!!很明显嘛。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搞一下不就知道了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有现成的屏,报给客户说是屏问题的,客户嫌贵拿走了
客户没有修,过两天过来跟我说拿给另一家150元钱修好了,还特意说是修的屏
我就有点郁闷了

网友:
屏坏了,不用修了

网友:
屏坏了....换屏

网友:
这种是屏坏了, 不过你可以先试下屏线,

网友:
有说显卡,有说屏,最好是拿个液晶屏测试一下

网友:
这样的现象我觉得就是屏问题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恭喜……屏挂了

网友:
如果横条是闪的状态,有可能屏线接触不好,横条固定不变,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坏了.联想C3系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