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_820-3435-A_25L6406E_new_修复ME,通用版

楼主(2016-09-13):
A1465_820-3435-A_25L6406E_new_修复ME,通用版
文件

网友(2017-06-03):
谢谢刚修到一台有供电不显的试下

网友(2017-07-09):
本人亲测,绝对放心可用,我的是开机有密码,刷了OK

网友(2017-09-07):
这个bios是好的,非常好用,我这是有固件锁,刷了就好了

网友:
亮机快不快

网友(2018-03-20):
刚才刷了一个找不到硬盘 在修个试试

网友(2018-10-24):
经测试 可以正常使用 谢谢 开机速度快的

网友(2024-06-14):
今天也修到一台苹果A1465 板号板号820-3208-A。故障:开机no bootable device提示,按苹果官网 按Option或Command+R 或 Command+Option+R+P都是没有反应。于是刷了J11_820-3208-A_A1465修复ME通用版.bin就可以进苹果系统用bootcamp助理来安装WIN7。微软系统安装版下载地址
https://msdn.itellyou.cn/?lang=zh-cn
,我安装的是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 2011-05-12。。但是安装好后还是进不了WIN7卡在正在启动画面有时能进系统但是大多数不能。放弃了从新刷BIOS让顾客用原来的苹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