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手机充电显示问题

楼主(2016-09-13):
手机开机定屏,关机充电灰屏,刷机后能开机,关机充电为什么还是灰屏不显示充电时的那个电池图标?

网友A:
那电能不能充进去呢

网友B:
充电器好用吗,能充进去电吗,如果不充电检测一下相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能不能充进去呢

能充进去,刷机后开机充显示充电,关机充就是灰屏,也能充进去,关机充电显示那个充电电池图标是哪里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好用吗,能充进去电吗,如果不充电检测一下相关电路

能充进去,刷机后开机充显示充电,关机充灰屏,是哪里控制关机充电显示那个充电电池图标的?

网友:
我不会修手机,我来看看

网友:
数据线会不会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2016-10-18):
那个图标 ,是在码片里面显示的

网友:
你查下充电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