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12v 适配器 输出电压过高

楼主(2016-09-13):
一个猫的适配器
故障现象 输出电压15v

网友A:
这种电源一般是比较好修的,元件比较少,易坏的元件有次级滤波电容,分压电阻。初级部分整流二极管,保险管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一般是比较好修的,元件比较少,易坏的元件有次级滤波电容,分压电阻。初级部分整流二极管,保险管 ...

原来修的时候没找到原因
再次查下看看
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修的时候没找到原因
再次查下看看
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一般就一个厚膜芯片,开关管集成到驱动芯片里的那种,但遇到打磨芯片只能猜了,其实常用的芯片也就那几种,见得多了就很容易猜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一个厚膜芯片,开关管集成到驱动芯片里的那种,但遇到打磨芯片只能猜了,其实常用的芯片也就那几种 ...

这种结构 好像是自激震荡的结构

网友C:
楼主修了什么啊,换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了什么啊,换电容吗

先研究下电路 结构 还没找到原因呢

网友:
没发现有431

网友:
主开关管 13007

网友D:
换个电源18块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源18块 兄弟

没事 练练手的

网友E:
易坏的元件有次级滤波电容,分压电阻。初级部分整流二极管

网友:
换小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易坏的元件有次级滤波电容,分压电阻。初级部分整流二极管

反正元件不多 准备扫荡一遍

网友:
是前边初级的小电解吗

网友F:
输出电压高了当然是查后级电路,低压端

网友:
初级电解400v的,很容易坏

网友G:
没加负载 不好说

也许加了 就正常了

网友H:
次级没有光耦肯定就没有431,那就是稳压管的了吧,换个12V稳压管试试(前提是:这是一个后级对前级无反馈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输出电压高了当然是查后级电路,低压端

是的 元件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加负载 不好说

也许加了 就正常了

感觉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次级没有光耦肯定就没有431,那就是稳压管的了吧,换个12V稳压管试试(前提是:这是一个后级对前级无反馈的 ...

没有 431  没有光耦
稳压管也没看见啊

网友I:
输出过高先挨滤波电容再查反馈电路。

网友J:
这东西也修呀,这个是个小充电器的吧

网友K:
看来大家都喜欢玩电源

网友L:
楼主厉害噶,这也修!!!!!!!!!!!!!

网友M:
这也修  秀智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输出过高先挨滤波电容再查反馈电路。

没有反馈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东西也修呀,这个是个小充电器的吧

适配器 猫上边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来大家都喜欢玩电源

是的 电源 好玩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厉害噶,这也修!!!!!!!!!!!!!

没事 练练手的

网友:
后级反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也修  秀智商啊

东西 都有修的价值
没事练练手

网友:
元件扫了 一遍 没发现问题

接负载试下看看
找的风扇

负载的电流变大
电压在下降

空载14.9v

后级没有431  光耦
也没有稳压管

是通过什么反馈后级电压的呢

网友:
空载高点正常吧!

网友:
一般空载都是12v的

网友N:
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 好像是自激震荡的结构

现在这种电源自激震荡的比较少了。芯片的成本比较低,一个12伏2A的这种电源5元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看来大家都喜欢玩电源

都是没事修着玩呢,就像玩游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电源自激震荡的比较少了。芯片的成本比较低,一个12伏2A的这种电源5元左右。

按一开始以为是自激震荡的
这个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没事修着玩呢,就像玩游戏一样。

是的 看来也着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

没带负载引起的电压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带负载引起的电压高

那可以接上一个负载电阻 ,不过一般没必要。设备里都有的,并且电压范围也比较宽,比如9伏路由器用15伏的电源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接上一个负载电阻 ,不过一般没必要。设备里都有的,并且电压范围也比较宽,比如9伏路由器用15伏的 ...

9v 路由器 用15v 可以的吗  没试过呢

网友O:
这个直接查振荡反馈那一组就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直接查振荡反馈那一组就完事!

没搞明白 着电源的 反馈的呢

网友P:
哈哈~,看不懂你是不是新手,哈哈~~~
不过,按你自己说的你应该是新手~,哈哈 ~
我来解释下吧,这个电源设计简单,也就是这个样,电压输出就是15v的直流,在铭牌上标注的确实是12v~,
就是说:这个开关电源,设计输出电压很宽泛,但还是适合在12v 的陆游器上使用。
电压要降低个3v应该也是可以的需要在电路上修改下,(..........  具体我没改过,)
只是,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也当错故障来检查,最后电压偏高发现是正常的。呵呵~
楼主还是很耐心琢磨的。

网友:
再仔细看图,确实没有光藕,也没有431,看来这个开关电源设计就是这样的,在初级的线圈部分还是有反馈的,靠初级的反馈来控制后级的电压波动。
只能说这个开关电源设计的比较粗糙。12v的设计,15v的输出,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哈哈~,看不懂你是不是新手,哈哈~~~
不过,按你自己说的你应该是新手~,哈哈 ~
我来解释下吧,这个电源 ...

多谢指点
按是新手啊 学习了

网友I:
开关稳压电源怎能没有反馈电路呢?芯片的1脚为反馈电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开关稳压电源怎能没有反馈电路呢?芯片的1脚为反馈电压脚.

就是不明白 后级通过什么 反馈到初级的呢
也没看到光耦

网友I:
该电源采用变压器绕组反馈方式,没有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该电源采用变压器绕组反馈方式,没有光耦.

哦 是这样 学习 了

网友A:
类似于手机充电器,5伏500mA以下的里面都没有光耦。在反馈绕组只有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手机充电器,5伏500mA以下的里面都没有光耦。在反馈绕组只有一个稳压二极管。

这个电源 联稳压二极管也没看见

网友A:
那可能是稳压线路在猫里面,就像老式路由器或猫用的是9伏0.8安的交流工频变压器,空载时电压在11伏左右。只要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就行了,上面标的电压只是一个标准电压。就像过去的手机充电器一样,标称5伏的充电器实际电压在6.5伏左右。说明书上写的不同品牌或型号的手机充电器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稳压线路在猫里面,就像老式路由器或猫用的是9伏0.8安的交流工频变压器,空载时电压在11伏左右。只 ...

一般路由器设备内部 应该都有稳压的吧

网友I:
其实36#图中芯片的1脚接的应是稳压二极管。电源的输出电压就取决于它的稳压值。

网友Q:
都是没事修着玩呢,好过玩游戏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36#图中芯片的1脚接的应是稳压二极管。电源的输出电压就取决于它的稳压值。

芯片PDF 里的电路图

是这样反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都是没事修着玩呢,好过玩游戏样。

你也修这个吗

网友R:
楼主换下图中红中的电容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换下图中红中的电容试一试:

电容 拆下来 测试过的 容量正常

网友S:
输出电压不对是反馈电路故障

网友S:
引用 网友S:
输出电压不对是反馈电路故障

顺着反馈脚往前查,应该是分压电阻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顺着反馈脚往前查,应该是分压电阻有一个有问题

分压电阻 一般是有431 才有 有没看见431

网友T:
将所有的电解换了也许就会好了。

网友S:
输出电压不对跟电容没关系,有示波器测一下波形就能排除,没有431就查芯片哪个脚是反馈,应该是集成电路芯片了

网友S:
找不到反馈脚,谁也帮不了你,网上下载芯片数据手册查一下引脚定义,如果没有或者不行,就测哪两个电阻是反馈电阻,很好判断,两个电阻串联,一端接地,别一端接输出

网友S:
与两个电阻串联点相通的就是反馈脚,断开两个电阻测阻值与标示阻值是否对应,不对应的按原阻值代换,还要注意也有电阻因腐蚀直接掉了只留两个引脚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T:
将所有的电解换了也许就会好了。

电容 拆下来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输出电压不对跟电容没关系,有示波器测一下波形就能排除,没有431就查芯片哪个脚是反馈,应该是集成电路芯 ...

前级 采用的集成电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S:
找不到反馈脚,谁也帮不了你,网上下载芯片数据手册查一下引脚定义,如果没有或者不行,就测哪两个电阻是反 ...

是说 找后级有电阻 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与两个电阻串联点相通的就是反馈脚,断开两个电阻测阻值与标示阻值是否对应,不对应的按原阻值代换,还要注 ...

按来找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