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02amb8f1 无cpu供电

楼主(2016-09-13):
dav02amb8f1 主板,开机不显,拆机量各项供电,pl6电感无供电!查17511g针脚无TON,顺着线往上找找到+PWR_SRC,正常!他们中间有颗100k的电阻,换掉还是不行!直接飞线到电阻一头。问题解决,开机触发显示,测试正常,装机结束!

网友:
速度好快,直接就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