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E2260SWN谁发个程序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6-09-13):
刷了上面刷了N个一个比 一个越花,原来的只有小花。屏型号:BM215WF3

网友:
是不是屏线没接触好啊

网友:
花屏 确定是程序的事了?

网友:
你试试这个程序,原机备份的

网友:
但花屏不一定就是程序的问题,先点屏试一试,排除屏的问题和排线的问题

网友:
为啥非要纠结在程序上呢?排除过其他问题了吗

网友:
可能是屏有问题

网友:
咋么个花 拍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