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点位图怎么看阻值

楼主(2016-09-13):
华硕点位图怎么看阻值  用的是TSICT软件

网友:
点位图好像看不出吧! 找图纸吧

网友:
看阻值 ?  阻值都是测的吧  还是你说得是看电阻的阻值

网友:
点位图中参数有就可以看到,

网友:
有的是可以看的,我好像记得,你指着那个上面看下有无